【请教贴】室内无刷100mm机架,请用过模友推荐下

楼主(2017-11-19):
想试试室内无刷,看中了下面几款100mm的机架,如果有用过的模友,麻烦给点意见,哪款灵活性,结构强度好些,谢谢。
格普HX2
kingkong 飞蛋
x2 ELF
破风F100
蝴蝶90 100

网友:
肥蛋或者破风不错,最后一个不好,重,不灵活,而且我觉得也不好看。如果想要涵道的,推荐龙哥的小黑。

网友A:
这里机架我都没有用过,但是一眼看过去。
第一个机架固定摄像头就靠两个插隼,然后固定板还是靠插隼和机架固定,炸机时很容易炸烂,碳板结合强度不够。
第二个蛋蛋,过分强调一个蛋,实际背上的圆弧空间是很难安放图传这种平板元件的,空间浪费,也不好固定。
第三个elf机架也是,对摄像头的保护几乎是没有的,就那么个壳子飞机翻过来炸地上摄像头就废了。
bbb机架其实很合理,一眼过去看不出啥毛病,就看摄像头是不是能藏进机身。
最后一个全包围的,很重,非常重,飞机的重量全在外围,不好调参和控制。

个人主观意见哈,供参考。

网友:
吧主需要100MM的机架可以找我,质量无忧,价格优惠,扣:  95433085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机架我都没有用过,但是一眼看过去。
第一个机架固定摄像头就靠两个插隼,然后固定板还是靠插隼和机架 ...

非常感谢,获益良多

网友:
我买的最便宜的28快一个

网友(2017-12-20):
机型挺好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