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d550伞折叠怎么配置

楼主(2017-11-20):
各位模友谁能推荐个550伞折叠的最佳配置啊,挂云台相机能续航个20分钟左右就好了,电池用4s的好还是6s的好呢?谢谢大家
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给你个大致的配置:
DJI E800动力 机臂碳管可能要换长一点的,或者换电机座
pix或者naza v2或者极翼PRO

e800动力不错
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的确,自己玩的话,E305之类的重量控制很难,E800就比较爽了。

朗宇4108s380kv行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你个大致的配置:
DJI E800动力 机臂碳管可能要换长一点的,或者换电机座
pix或者naza v2或者极翼PRO

朗宇4108s380kv行不行啊

网友(2019-01-18):
我的ZD550调好了,怎么不能解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