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~舵机怎么改成固定角度!

楼主(2017-11-20):
本人新手萌新。舵机角度180度或者90度的怎么修改成固定的45度,然后接到飞控上用遥控器控制使用。求大神们指点指点!

网友:
不懂你什么意思

网友A:
为什么要改舵机?????没明白,直接改拉杆多好。

楼主:
我吧内容修改了一下,求大神再来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要改舵机?????没明白,直接改拉杆多好。

改成固定角度的,求大神来看看。

网友:
直接遥控器设置不行吗

网友:
只能持续输出控制成45度

网友:
建議樓主寫詳細一點...
用什麼飛控還有什麼發射器...
還有您的用途是什麼...
不然這樣問可能沒人能完整回復您的問題...
小弟如果沒猜錯...應該是多軸要做投餌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