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ni OSD问题

楼主(2017-11-20):
东西安装了OSD显示屏无法显示出来。

网友:
这是没有数据信号,看txrx线是否完好和接对

网友:
飞控供电没

网友A:
启用遥测就o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启用遥测就ok

不能用。换一个osd就可以用了。

网友B:
感觉你的tx rx接线
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觉你的tx rx接线
反了

没有反,重新换一个osd可以用

网友C:
APM 飛空嗎? 先把飛控板背後的osd 接點焊好~
固件可以刷 2.4.1 的 R800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PM 飛空嗎? 先把飛控板背後的osd 接點焊好~
固件可以刷 2.4.1 的 R800的

ok谢谢了

网友(2020-05-18):
试试重刷固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