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飞控,bf程序,无法解锁

楼主(2017-11-20):
油门最低,方向最右,无法解锁怎么回事啊,红灯就插电的时候亮,也不能解锁,推油们也不转

网友:
描述太简单,资料太少,大神也帮不到你

网友:
最低油门设置问题!  看看遥控最低油门多少? 再去地面站设置最低油门

网友:
油门低于1000就可以解锁

网友:
开关设置解锁

网友:
设置一个通道解锁,安全方便

网友:
在model锂设置arm模式,然后检查一下信号行程

网友:
解锁飞控板上中间那个红灯会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