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斯ia6b的可以使用ibus控制mini pix吗?怎么接线呢?

楼主(2017-11-21):
如题。如果不行的话怎么办

网友A:
可以的,我用过在遥控里设置ibus输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我用过在遥控里设置ibus输出

我看不太懂那个设置啥意思。。是不是需要接收机的ibus供电之后才能设置?

网友B:
我只知道、亦试过可用 ppm 或 sbus 连到 mini pix,但不知 ibus 是否能被 mini pix 接受。
若 ibus 真的不行的话你找找有无 ibus 转 ppm 的转换器。
若你的接收机有 pwm 输出 就可用 pwm-ppm 转换器。
sbus 或 ppm 全部连到 mini pix的 RC 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只知道、亦试过可用 ppm 或 sbus 连到 mini pix,但不知 ibus 是否能被 mini pix 接受。
若 ibus 真的不 ...

谢谢你啦,等飞控到了我试试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看不太懂那个设置啥意思。。是不是需要接收机的ibus供电之后才能设置?

好简单的,你百度一下,但是注意要A6B接收才可以!!!,我太想时间不弄了忘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简单的,你百度一下,但是注意要A6B接收才可以!!!,我太想时间不弄了忘了!

我知道怎么弄了,可以用ia6b的ppm输出。还是谢谢你了

网友C:
福斯6遥控距离大概多远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福斯6遥控距离大概多远?

还没机会拉距试过

网友(2017-12-28):
引用 楼主:
我知道怎么弄了,可以用ia6b的ppm输出。还是谢谢你了

没关系,都是魔友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