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G地面站怎么设置解锁后禁止电机怠速旋转?

楼主(2017-11-21):
如题,求解惑!我知道MP地面站按泡泡老师的教程可以找到一个参数,但似乎在QG地面站找不到同样参数名的这个参数。不知道在QG里面要设置哪个?

网友A:
不是你找不到了 是新版本更新变量了
现在叫MOT_SPIN_ARM: Motor Spin armed
设为0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你找不到了 是新版本更新变量了
现在叫MOT_SPIN_ARM: Motor Spin armed
设为0即可 ...

谢谢。不过MP里面本身就是找这个MOT_SPIN_ARM: Motor Spin armed变量呀。QG的地面站里我好像没找到这个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。不过MP里面本身就是找这个MOT_SPIN_ARM: Motor Spin armed变量呀。QG的地面站里我好像没找到这个 ...

如果是PX4 固件就不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