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飞控变成砖了怎么救

楼主(2017-11-21):
两个F3飞控都刷成砖了,插上电脑只亮蓝灯,红灯不亮了,进不BF调参,短路BOOT也进不了,难道两个飞控就报废了?

网友:
[Guc装机心得]银燕f3飞控/X-TEAM电机/创客火电调/AOMWAY图传 http://www.moz8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3520应该还有救,看我的帖子里有写到一种

网友A:
boot怎么短接的?

网友:
是按这个步骤吗?

网友:
短接boot要多试几遍,各种拔插,我就是这样乱搞一通的救活了两块f3。一开始也准备放弃的

楼主:
两个飞控都这样了,只亮蓝灯。  短接BOOT也没反应。

网友B:
还要不要?不要我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要不要?不要我收了

没用的也收?

网友:
你寄过来,我帮你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oot怎么短接的?

在插线前,按住boot上的小按钮,如果没有按钮,就用线把那两个点短路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两个飞控都这样了,只亮蓝灯。  短接BOOT也没反应。

没问题能救活还是要短boot,我的已启死回生

网友:
我的跟你情况一模一样,怎么救的你是

网友(2018-03-22):
是不是固件刷错了

网友:
有的时候刷固件就会变砖,很正常的事情,但是肯定有办法补救回来,请教高手吧!!!!!!!!!!!!!

网友(2020-09-17):
老哥两年了,这个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:
现在我的也这样了,刷固件的时候usb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