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x如何控制云台

楼主(2017-11-21):
我的飞控是权盛家的pix遥控器用的富斯ia10b接收机  没用ppm解码器  请问如何控制云台   现在飞控到接收机只用了一根三心线  不知道云台怎么接线  好像网上有教程但是说的不是很清楚  需要在电脑地面站设置   不知道哪位模友知道  请赐教

网友A:
1_6可以做舵机输出,在地面站里设置,不过要外接供电,没有自带供电

网友B:
干嘛一定要通过飞控呢,直接接接收机也可以控制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干嘛一定要通过飞控呢,直接接接收机也可以控制啊

我同意你的回答问题

网友:
4楼正解

网友C:
接收机有几个通是有信号输出的

网友D:
2楼正解 AUX可以作为转发
4轴的PWM 5 到8 也可以做pwm的转发 我都是这样做的 18通道基本用完
SERVO5_FUNCTION 选RCPassThru就行 这样sbus的ch5 就映射到Pix ch5 的输出上
Servo 有好几个可以用 直到最后2个AUX是不可以用的那2个是接relay的 实际上也可以输出pwm 要另外2个参数设置一下懒的找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_6可以做舵机输出,在地面站里设置,不过要外接供电,没有自带供电

我是外接供电  就是最上面那块黄色的电池   就是不知道电脑地面站怎么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干嘛一定要通过飞控呢,直接接接收机也可以控制啊

我的pix没有买ppm解码器  所以遥控必须ppm输出  所以必须通过飞控才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接收机有几个通是有信号输出的

我是10通道的接收机但是设置ppm输出后接收机上插接收机是没有反应的必须要通过飞控才可以  或者买个ppn解码器  但是好像可以通过飞控的aux映射出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2楼正解 AUX可以作为转发
4轴的PWM 5 到8 也可以做pwm的转发 我都是这样做的 18通道基本用完
SERVO5_FUNCTI ...

是不是以此类推就可以了   我只需要3个通道 就够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是外接供电  就是最上面那块黄色的电池   就是不知道电脑地面站怎么设置

百度可以搜到,
pix辅助通道设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以此类推就可以了   我只需要3个通道 就够了

是的 理论上 pix 所有的输出可以输出PWM
上天前 接舵机试试 这些passthrough 不需要解锁应该

网友:
这个云台是俄罗斯那个?不过感觉这体积挺厚重的。

网友E:
控制云台不需要通过飞控的吧,只需要供电后,通过遥控器的接收机控制就行,就是用接收机输出的方波去控制就ok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控制云台不需要通过飞控的吧,只需要供电后,通过遥控器的接收机控制就行,就是用接收机输出的方波去控制就 ...

看来你不了解情况

网友(2018-03-16):
引用 网友B:
干嘛一定要通过飞控呢,直接接接收机也可以控制啊

特别想知道如何控制!大神能不能跟我说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