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炸鸡!

楼主(2017-11-21):
给朋友组装了他人生第一台F450,经过调试很稳定,遗憾的是原来的3S的2200电池续航时间不理想,前几天双十一马云那里购格式青训版5200试飞。悬停时间长了很多,然后自稳降落、锁机、拔电、关控,进一步检测所有部件后准备远飞。
悲剧开始:起飞刚升到大约3米左右的时候突然四轴电机骤停,重重的摔了下来,但是飞控的指示灯继续亮。当时就冒汗了,但是我没有慌,一把抢过遥控不要让别人靠近,先锁机、后拔电。最后经过观察捡起BB响和2个APM减震球。沮丧的回家。
回家后仔细观察,原因找到:是下中心盘电池主线+极脱落,不是因为焊接不良而是线路板铜箔翘起断裂。由于电池链接的电流计继续工作所以炸鸡后飞控指示灯继续亮。
抢救过程:由于没有中心板可以更换,所以用锋利的小刀刮开电调+极不远的位置,裸露出铜箔上锡重焊,试机成功!
总结:开始的故障有两方面造成,1是当初用的100w电烙铁并且长时间在中心板+极处焊接,由于烙铁功率过大和时间有点长,导致焊接处铜箔受热翘起,有点脱落。2是强迫症导致线路必须整齐,用扎带的时候+极线有点强扯。最后导致主电线从中心板处突然断开炸鸡!
再总结:电烙铁不需要太大,焊中心板等大件50w足矣,焊接不要时间过长,焊点整体融化放光即可。再就是扎带固定线路的时候一定不能硬性强捆,要在松旷和整齐中找到平衡。
这次炸鸡不幸中的万幸,除了机臂端头有点擦伤没有其他问题。另外奉劝大家飞行远离人群........

网友:
可以,值得学习

网友:
处理方式正解

网友:
心板质量太差 我都是直接用16-10AWG的线连着的 看机型

网友:
其实大电流用电烙铁焊一块。最安全的除非电线烧断了。

网友A:
你焊接的有多差啊 这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焊接的有多差啊 这是

请看清楚主题文字: 不是因为焊接不良而是线路板铜箔翘起断裂。

网友B:
请问你的apm拨自稳模式,飞机会不会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你的apm拨自稳模式,飞机会不会飘

非常稳定的,各个模式都很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