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X校准问题

楼主(2017-11-21):
自己组装的无人机,开源的,无刷电调,校准的时候总是出问题,求大佬指教,线上付费教学也可以

网友:
开源很复杂,没人带难啊。商品控简单

网友:
还是别说无人机这个词汇,别人问我我都说遥控飞机

网友:
有问题说出来解决,开源有一大把问题呢!不说怎么解决?

网友:
什么问题  不说怎么教

楼主:
就是地面站加速度计校准的时候,每次都失败,罗盘校准也有问题,不知道为啥,再者就是,校准好了,然后回头又发现是偏的

楼主:
校准完了,前面所有都对,但是就卡到了这里,一直显示GPS未定位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校准完了,前面所有都对,但是就卡到了这里,一直显示GPS未定位

未定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在房间里卫星信号不好。你拿到阳台,或者到空旷的地方,一般就能定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未定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在房间里卫星信号不好。你拿到阳台,或者到空旷的地方,一般就能定位了

之前校准成功了,也是在室内,现在就不行,然后拿到外面去试也还是不行,GPS定不了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之前校准成功了,也是在室内,现在就不行,然后拿到外面去试也还是不行,GPS定不了位

重新刷个固件吧

楼主:
固件重新刷过了,还是没好

楼主:
我们换了个空旷的室外环境重新试了一下,显示GPS3D定位,但是旁边看不到地图,这个要怎么调啊?

网友:
就是地面站加速度计校准的时候,每次都失败,罗盘校准也有问题,不知道为啥,再者就是,校准好了,然后回头

网友:
炸过没有?感觉可能是硬件的事

网友(2018-01-03):
开源有一大把问题呢!

网友:
1、地面站没网络是没办法加载地图的!
2、如果还是校准不过去建议更换正版的windows系统,gost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