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x状态指示灯

楼主(2017-11-22):
pix状态指示灯不亮了,能连上启动飞控,灯也没烧,找不着原因了

网友:
重新烧固件

网友:
应为里面没有固件,所以飞控启动不了,就不会亮灯。

楼主:
不是,所有功能都正常,就是灯不亮

网友(2018-08-30):
解决了吗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

网友(2019-03-03):
我的也是,不过外置的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