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前辈们请教!naze 32 B型飞控

楼主(2017-11-22):
前辈们谁用过这个飞控!提供一下使用指南!在此先谢谢!

网友:
光靠这图片 多轴就能飞起来 需要啥教程
CF的网上教程也很多

网友A:
接口位置不同而已,其他设置和普通的naze32没有区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口位置不同而已,其他设置和普通的naze32没有区别。

谢谢前辈!能不能指教一下led、bb响、gps分别接哪?“IIC”接口是接什么的

网友A:
gps接在右下角,led接在右上角的接口(IIC)。bb响不是接在电池上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ps接在右下角,led接在右上角的接口(IIC)。bb响不是接在电池上的吗?

谢谢前辈!这个飞控我是第一次接触!一点不懂!以前的f3飞控有接bb响的地方可以通过通道打开寻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