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xHawk飞控怎么给辅助通道连接别的输出?!

楼主(2017-11-22):
本人新手萌新,希望大神们来教教我。
PixHawk飞控和Mission Planner软件,怎么给辅助通道连接别的输出,然后用FUTABA 遥控器控制。如图:

1

这个是控制玩具小车的控制器(已经接好线了),四个方向。

想把这个小车接到PixHawk辅助通道上。

再用FUTABA 遥控器控制小车的前后左右。

请问大神们怎么连接啊,跪求!

网友A:
辅助通道请在全部参数表里面搜索servo,然后servo9-servo14分别对应aux1-aux6,映射上选择RC没被主控占用的同道就可以。

网友B:
4轴的PWM 5 到8 也可以做pwm的转发 我都是这样做的 18通道基本用完
SERVO5_FUNCTION 选RCPassThru就行 这样sbus的ch5 就映射到Pix ch5 的输出上
Servo 有好几个可以用 直到最后2个AUX是不可以用的那2个是接relay的 实际上也可以输出pwm 要另外2个参数设置一下懒的找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辅助通道请在全部参数表里面搜索servo,然后servo9-servo14分别对应aux1-aux6,映射上选择RC没被主控占用的 ...

servo 没有通道映射啊,我只知道参数树李调 RC9:1 就是映射 但是不知道怎么加通道然后用遥控器设置。

网友:
你遥控器有几个空闲通道,aux就支持几个!认真找找!实在不行等我待会发个贴说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轴的PWM 5 到8 也可以做pwm的转发 我都是这样做的 18通道基本用完
SERVO5_FUNCTION 选RCPassThru就行 这样 ...

我那小车的线接上辅助通道就走,控制器其他通道开关不好使啊。

网友A:
另外有人问AUX1-6想利用起来,在,全部参数表/SERVO9一直到SERVO14,就是对应AUX1一直到6。数值52-66,对应遥控器2-16通道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外有人问AUX1-6想利用起来,在,全部参数表/SERVO9一直到SERVO14,就是对应AUX1一直到6。数值52-66,对应 ...

主要是我的参数表里搜不到SERVO 只有RC 大神怎么回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外有人问AUX1-6想利用起来,在,全部参数表/SERVO9一直到SERVO14,就是对应AUX1一直到6。数值52-66,对应 ...

大神有联系方式吗QQ 微信 可以细聊聊。。。

网友:
找不到servo,只有rc?你确定是全部参数表?最新固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外有人问AUX1-6想利用起来,在,全部参数表/SERVO9一直到SERVO14,就是对应AUX1一直到6。数值52-66,对应 ...

有RC_FUNCTION  没有SERVO_FUNCTION

网友(2018-06-06):
引用 网友B:
4轴的PWM 5 到8 也可以做pwm的转发 我都是这样做的 18通道基本用完
SERVO5_FUNCTION 选RCPassThru就行 这样 ...

大佬大佬,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我用的是SERVO8_FUNCTION 选RCPassThru,把遥控器8通道映射到pix的主通道8上了,但遇到了问题,我在地面站上观察到,只要拨遥控器上的8通道拨杆,pix8通道就会有输出,遥控器还没有解锁,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   还有RCPassThru和RCIN8 这个选项有区别吗  我看这两个选项表现是一样的,求大佬解答

网友:
RCPassThru和RCIN8  应该是一样的
遥控器还没有解锁 pix8通道就会有输出 这是正常的

网友(2018-11-25):
引用 网友A:
辅助通道请在全部参数表里面搜索servo,然后servo9-servo14分别对应aux1-aux6,映射上选择RC没被主控占用的 ...

解决了大问题。。感谢!!!!!

网友(2020-03-13):
引用 网友C:
各位大佬,pix主输出中的第4路输出坏了,有没有办法用第5路输出替换第4路输出,不胜感激 ...

全部参数表里面搜索servo,用别的servo绑定RC4是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