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x固定翼基本调完坐等试飞,

楼主(2017-11-22):
关于pix固定翼的问题可以贴下提问,一起交流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ps的接口定义能不能发一下,谢谢

不同飞控不一样,我这个飞控上写了定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0元的pix飞控

这车没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什么控?看GPS貌似是大疆的

就你知道的多

楼主:
另外有人问AUX1-6想利用起来,在,全部参数表/SERVO9一直到SERVO14,就是对应AUX1一直到6。数值52-66,对应遥控器2-16通道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冲浪者空间小。。。。

新版布局舵机外装,塞个飞控还是不成问题的

楼主:
pix固定翼默认只有一个副翼通道,基本所有都是需要用到2个副翼舵机,不想用y线的话,在,全部参数表/SERVO5_FUNCTION/数值设为4,另外下面REVERSED根据需要设置反向。

楼主:
总结经验:1遥控校准
2飞行模式选择
3,加速度计校准
4指南针校准
5禁用内罗盘
6重启,
特别说明,
1固定翼模式没有gps无法解锁,
2,gps未定位无法解锁
3,解锁后遥控器无法上锁
4.要有耐心!

楼主:
启用pix所有日志记录,标准参数/LOG_BITMASK

楼主:
禁用pix的安全开关,全部参数表/BRD_SAFETYENABLE,选择0禁用,

楼主:
pix固定翼默认模式切换是8通道,想换成5通道的请在-全部参数表/FLTMODE_ch/修改8为5

网友D:
冲浪者空间小。。。。

网友C:
什么控?看GPS貌似是大疆的

网友A:
gps的接口定义能不能发一下,谢谢

网友:
楼主牛逼啊啊啊啊

网友:
冲浪者塞pix好难。。。

网友:
总结经验:1遥控校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你知道的多

闲鱼貌似挺多的,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同飞控不一样,我这个飞控上写了定义了

我问你这个大疆gps模块上的接收口定义,不是吧问飞控,我看这个模块不贵,大疆高端机用的应该不会太差,想搞个用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问你这个大疆gps模块上的接收口定义,不是吧问飞控,我看这个模块不贵,大疆高端机用的应该不会太差, 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谢谢

网友(2019-07-16):
学习了 高手呀

网友:
楼主用的是MP吗

网友:
楼主好厉害,学到知识了,赞一个,以后就跟着你混了。

网友E(2020-02-15):
楼主在不在,想和你学习一下pix飞控固定翼,可以加个微信或QQ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在不在,想和你学习一下pix飞控固定翼,可以加个微信或QQ么

qq,912975432

网友F(2020-05-11):
怎么禁用内罗盘啊,我gps没罗盘功能还能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怎么禁用内罗盘啊,我gps没罗盘功能还能用吗?

完全可以

网友(2021-03-21):
刷完固定翼固件,每个通道都没有输出是怎么回事,舵机不动,也不回中,油门通道也是,电机的声音就是没有信号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