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机高频抖动是不是pid的问题

楼主(2017-11-22):
飞机高频抖动,但是不是特别明显的,是不是p值过高,应该怎么调一次调下多少,f3飞控板250机架到底bf程序

网友A:
滤波没调好
桨动平衡不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滤波没调好
桨动平衡不好

濾波用3.2動態好,還是用以前看blackbox調出來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濾波用3.2動態好,還是用以前看blackbox調出來好?

当然是自己调出来的好啊
不会调就可以用动态滤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