乐迪AT9S怎么改装433模块?

楼主(2017-11-22):
如题,在网上看见有人改装433模块,自己也想搞一个,不过没搜到具体教程和物品清单(主要是物品清单)

网友A:
这个简单,引出遥控器的ppm输出,接到433的ppm输入,然后电源接一下就行了

网友:
论坛有几个教程的,我钻研了很长时间也想搞一个,就是不知道做出来的距离怎么样

网友B:
低成本制作433增程,openlrs方案 http://www.moz8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7750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低成本制作433增程,openlrs方案 http://www.moz8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7750

感谢,受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简单,引出遥控器的ppm输出,接到433的ppm输入,然后电源接一下就行了

就是换一个发射模块就行了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换一个发射模块就行了吧

不是换模块,是把原来的高频头关闭,把遥控调成PPM模式,通过PPM口输出信号,再用433发射出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换模块,是把原来的高频头关闭,把遥控调成PPM模式,通过PPM口输出信号,再用433发射出去

噢,明白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换一个发射模块就行了吧

什么都不用换

网友:
AT9飞飞穿越机,距离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