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5212和tm4012哪个效率好

楼主(2017-11-22):
多轴不带电机总重3500g,4系的电机一个134g,5系的电机205g,用16寸桨的情况下,1万毫安电池,是不是5系的会续航高一些,哪位可以指导一下?谢谢

网友A:
你的飞机起飞重量多重

网友:
单个电机拉力最大多少?

网友B:
你是准备放四轴上还是六轴上?加上电机的重量然后按表格算一下悬停功率不就得了,主要是看两种电机差出来的重量能不能和差出来的效率相平衡,桨的效率和直径基本成正比,如果都用16寸桨的话可能反而4系电机效率更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飞机起飞重量多重

4系的3800g,5系的话4000g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准备放四轴上还是六轴上?加上电机的重量然后按表格算一下悬停功率不就得了,主要是看两种电机差出来的 ...

四轴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4系的3800g,5系的话4000g

可以通过起飞重量除以4,得到飞机悬停单个电机拉力(无风情况下),在看电机的效率表 对应的电流,哪个电流小哪个效率就高咯(PS桨越大,效率也会越高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