遥控ppm信号解码转pwm 用atmega328实现八通道输出

楼主(2017-11-22):
福斯i6遥控升级10通道,只有六通道接收机支持ppm输出,想用其余通道怎么办? 简单快捷方法——买一个十通道接收啊!!
进入主题!来另一种方法DIY,(在此感谢arduino项目开发者,arduino给我此作品带来极大便利)重新对ppm信号解码!(别人忙着复习期中考试,我却忙着做ppm解码器,  ,花了两个下午,程序写好!!)
什么是ppm信号?
PPM信号是将多个控制通道(理论可10个控制通道)集中放在一起调制的信号。
也就是一个PPM脉冲序列里面包含了多个通道的信息。如下图所示(此图是借用的)更多资料请自行查阅。
开始构思程序前,网上查阅了很久,就是测量出图中t1、t2、……的时长,但是我在程序设计时发现记录下时间了,怎样把时间对应产各通道并产生pwm信号遇到问题(八路pwm)!
于是又换了另一种思路,不测量t1、t2、……具体时间,只要捕捉到起点和终点即可。
例如;解码出第一通道信号
(1)定义一个输出pwm引脚;
(2)当检测到t1时段起点时刻,输出高电平。
(3)检测到t1时段终点时刻,输出低电平。
提到捕捉起点终点位置,怎么捕捉呢?

328芯片有两个外部中断,
attachInterrupt(0, RC_in, RISING); //上升沿触发中断
利用外部中断捕捉到时间变化始末位置。
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步骤,(ppm信号是连续不断的从接收机输出)我们怎么知道捕捉到的是第几通道的始末点呢?
借用一张图,先谢谢原创者
绿色区域时间肯定大于3毫秒(八个通道ppm)
pulseIn函数用于读取引脚脉冲的时间长度,脉冲可以是HIGHLOW。如果是HIGH,函数将先等引脚变为高电平,然后开始计时,一直到变为低电平为止。返回脉冲持续的时间长短码字心累!!!到此结束!!大家有兴趣自己做了试试!转载请注明出处,谢谢!

论坛开源技术开源技术›发表帖子

  • 发表帖子
  • 发起投票
还可输入 19 个字符

Undo
Redo

全屏
常用
纯文本

monospace3HrBIUColorBgColorUrlUnlink
Table
Removeformat

AutotypesetLeftCenterRight
FloatLeftFloatRightOrderedlistUnorderedlist

表情
!
图片
附件
音乐
视频
Flash
@朋友
词语
商品
商品

引用代码
FreeHide
Word 粘贴下载图片
PageIndex
Password

797 Bytes, 下载次数: 34, 下载积分: 牛币 -10

ppm解码代码

网友(2021-07-17):
楼主,有详细介绍PPM协议的资料吗?给个连接也行,想研究下啊

网友(2019-10-15):
都是高手顶贴

网友(2020-01-10):
先顶一个,可惜无法下载,没有多余的牛币

网友(2020-04-07):
学习学习, 这是个好东西啊

网友(2020-01-12):
萝莉大神不是有DIY的教程吗?

网友(2019-10-20):
期待福斯i6的14通道固件和中文固件放出来 谢谢谢谢谢谢

网友:
好贴,非常有帮助

楼主(2018-08-31)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这个文件直接炸了

啥文件

楼主(2017-11-22):
手机看和电脑上编的掉了一段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沙发,我要围观

睡觉吧

楼主:
福斯i6遥控升级10通道,只有六通道接收机支持ppm输出,想用其余通道怎么办? 简单快捷方法——买一个十通道接收啊!!
进入主题!来另一种方法DIY,(在此感谢arduino项目开发者,arduino给我此作品带来极大便利)重新对ppm信号解码!(别人忙着复习期中考试,我却忙着做ppm解码器,,花了两个下午,程序写好!!)
什么是ppm信号?
PPM信号是将多个控制通道(理论可10个控制通道)集中放在一起调制的信号。
也就是一个PPM脉冲序列里面包含了多个通道的信息。如下图所示(此图是借用的)更多资料请自行查阅。
开始构思程序前,网上查阅了很久,就是测量出图中t1、t2、……的时长,但是我在程序设计时发现记录下时间了,怎样把时间对应产各通道并产生pwm信号遇到问题(八路pwm)!
于是又换了另一种思路,不测量t1、t2、……具体时间,只要捕捉到起点和终点即可。
例如;解码出第一通道信号
(1)定义一个输出pwm引脚;
(2)当检测到t1时段起点时刻,输出高电平。
(3)检测到t1时段终点时刻,输出低电平。
提到捕捉起点终点位置,怎么捕捉呢?

328芯片有两个外部中断,
attachInterrupt(0, RC_in, RISING); //上升沿触发中断
利用外部中断捕捉到时间变化始末位置。
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步骤,(ppm信号是连续不断的从接收机输出)我们怎么知道捕捉到的是第几通道的始末点呢?
借用一张图,先谢谢原创者
绿色区域时间肯定大于3毫秒(八个通道ppm)
pulseIn函数用于读取引脚脉冲的时间长度,脉冲可以是HIGH或LOW。如果是HIGH,函数将先等引脚变为高电平,然后开始计时,一直到变为低电平为止。返回脉冲持续的时间长短!一帧数据中,绿色段时间肯肯定是最长的,于是检测出这这段时间,那么下一次上升沿就是第一通道起点,这样就解决同步问题!!到此结束!!大家有兴趣自己做了试试!转载请注明出处,谢谢!
代码在原贴下面自行下载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接线图

网友D:
富斯控,期待做得更好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富斯控,期待做得更好!

我发现富斯十通道ppm信号输出只有八个通道的信号  不知道咋回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富斯控,期待做得更好!

ppm只能输出八个通道

网友(2018-05-27):
楼主好 有没有SBUS的相关资料 谢谢

网友:
还没到那个境界,只能帮顶

网友(2018-08-05):
这是个好东西啊

网友A:
楼主,这个文件直接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