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3-AG飞控起飞两分钟就红灯慢闪,求助大佬们是这么回事啊。

楼主(2017-11-23):
N3-AG飞控,两块格式16000mah的电池满电状态下,起飞不到五分钟就红灯慢闪,红灯慢闪是低电压报警,可是下来测电池电压还没有达到低电压报警的临界点,哪位大哥知道这是这么回事啊。

网友:
下来测电压是多少?、、、、、、低电压报警,是大电流输出拉低了电压而触发低电压报警,随着飞机降落输出电流减小,电压会上升一个值。。。。。比如设置3.6低电压报警,大电流输出时拉低电压到3.6触发报警,降落后无电流输出,电压又会上升到3.7或者3.75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也可以加我微信手把手教:yankuizai

网友(2018-07-15):
我的情况和楼主相似,我的校准完GPS,直接就显示红灯慢闪,只有切换了飞行模式后,才会显示黄灯或者绿灯。

网友(2019-01-16):
应该是电池不行了吧  具体可以看使用说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