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轴,pix飞控,电调上的红色电源线需要与信号线一起...

楼主(2017-11-23):
请教一下大家,,使用pixhawk,pixhawk2,pixhack v3系列的飞控,用在多轴时,电调接飞控的信号线中,那根红色的电源线需要一起接到飞控吗?什么时候需要接?什么时候不需要接呢?不装飞控的时候,那根电源线是给接收机供电的,接飞控的时候,接收机不是由飞控来供电的吗?为啥还要那根电源线呢?

网友A:
那你的飞控用什么供电呢

网友B:
pix 的设计理念是多路供电,这样可增加安全性减少完全掉电风险。
若该线是 BEC 输出你当然可以接上,不过现在的 pix 品种和仿制品太多了,最好用前核对一下飞控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的飞控用什么供电呢

pixhawk系列的飞控有电流计模块,那个是专门给飞控供电的呀,,所以飞控不需要电调来供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ix 的设计理念是多路供电,这样可增加安全性减少完全掉电风险。
若该线是 BEC 输出你当然可以接上,不过现 ...

嗯嗯,,很感谢您的回复!我在用的飞控是pixhawk,pixhawk2,pixhack v3,就这几款飞控。接多轴和固定翼的时候,只要电调是BEC输出,都可以接上那根红色的电源线吗?

网友:
是的,不过只需接其中的一个电调 BEC 输出就可以,不要四个电调的输出都接上,除非四路 BEC 都串接二极管。另外要确保 BEC 输出不要过高,官网建议接一个 5.6V 的稳压二极管作箝压。
注意若你会接上舵机的话,便会与飞控共同分享 BEC 的供电。
可叁考:
http://ardupilot.org/plane/docs/common-powering-the-pixhawk.html#common-powering-the-pixhawk-pixhawk-poweresc-wiring-overview

楼主:
嗯嗯,,多谢您的回复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嗯嗯,,很感谢您的回复!我在用的飞控是pixhawk,pixhawk2,pixhack v3,就这几款飞控。接多轴和固定翼的时 ...

顺便再问您一下,,如果电调不带BEC的话,在接飞控时那根电源线是不是一定要去掉?只留电调的信号线和负极线接到飞控呢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ix 的设计理念是多路供电,这样可增加安全性减少完全掉电风险。
若该线是 BEC 输出你当然可以接上,不过现 ...

顺便再问您一下,,如果电调不带BEC的话,在接飞控时那根电源线是不是一定要去掉?只留电调的信号线和负极线接到飞控呢??

网友B:
不是bec就不要接,对pix来说该端囗是用来供电给舵机或飞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bec就不要接,对pix来说该端囗是用来供电给舵机或飞控。

嗯嗯,,知道了!谢谢,谢谢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