咨询一下怎样判断用几S的电池?

楼主(2017-11-23):
老师们,如果想自己DIY四轴或六轴怎样知道应该用多少S的电池?记得好像飞控、电流计等从2S~6S电池都能适用,那么到底用几S是不是就是取决于电机了?电机会根据型号告诉我们用几S吗?还是说根据几S电池来选择电机?有没有具体配置方法?谢谢老师们!

网友A:
这个要看你的电调支持几S电池,还要根据电机kv和桨大小,都是需要配合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看你的电调支持几S电池,还要根据电机kv和桨大小,都是需要配合的

问题来了:电池、电调、电机都是被动的,都可以选择的,用什么基准或公式去推算?谢谢!

网友:
看你飞机起飞重量多哦
先找电机配桨,桨越大,效率越高相应的kv值越小,需要配高s数的电调和电池  建议直接上好盈铂金30a吧,够用的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来了:电池、电调、电机都是被动的,都可以选择的,用什么基准或公式去推算?谢谢!

这个东西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明白的,你还是多翻翻论坛的帖子吧,

楼主:
请哪位老师能奉献一下有关公式啊

网友:
这个问题貌似只有时间久了,自己就会懂,我也一样,不怎么懂,

楼主:
这是老手的遗弃,但是新手的新欢。请论坛的前辈,无人机需要你们传扬,同时也需要我们传承!
不求任何利益,与炸共舞!为民族兴旺,为飞共荣!

楼主:
玩飞机的朋友们,听我一句劝吧,放下遥控, 收起飞机,读几页自己喜欢的书, 出门去阳光里走走,要么去唱KTV,天黑了约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找个地方喝喝茶、聊聊天,随便做些什么。 一天下来,你就会发现, 还是他妈的玩飞机有意思......

网友B:
电机决定了电调和电池,比如2814最好用60a以上的,配4s会比较舒服,3s也能用,没法发挥电机的性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机决定了电调和电池,比如2814最好用60a以上的,配4s会比较舒服,3s也能用,没法发挥电机的性能。 ...

感谢回复。电机是根据什么选择的呢?根据飞机自身的重量吗?会不会是最开始确定轴距和总重量,然后来决定多少的电机和多大的桨?这是关键,应该有一定的计算公式吧。期待谢谢!

网友C:
看你飞机起飞重量多少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你飞机起飞重量多少咯

对,这是关键点。有没有相关的公式啊?谢谢!

网友(2017-12-24):
引用 楼主:
玩飞机的朋友们,听我一句劝吧,放下遥控, 收起飞机,读几页自己喜欢的书, 出门去阳光里走走,要么去唱KT ...

老铁你的话说的没毛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