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为什么需要电流计

楼主(2017-11-23):
我是一个小白,才刚学几天,
APM为什么需要电流计,除降压以外还有什么作用

网友:
可以监控电池情况呀

网友:
另外供电稳定。

网友:
电流计给飞控供电,还可以在地面站显示电池电压和飞行电流,没有电流计就看不到这些信息,而且需要单独给飞控供电

网友:
那apm的电流计不准确,校准了n次还不准确,最后差点误判电池电压丢机

网友:
用降压模块进行

网友:
监控电流,电压。电压的作用大一些,用来确定飞机还能飞多久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回复

网友(2018-01-19):
小白路过顶一下

网友(2019-09-04):
可以看功耗和电池端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