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2.8飞控 都调试好了为什么一个电机不转呢?

楼主(2017-11-23):
APM2.8飞控 都调试好了为什么一个电机不转呢?油门打高了就会转 但是转速不够 什么原因,高手指教谢谢

网友:
电调校准了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要刷写芯片的SBUS控制固件,搜索一下资料吧!我没有收藏

谢谢

网友:
油门校准了吗

网友:
需要电调油门校准的

网友(2018-01-19):
我也出过这样问题,校电调就好了

网友:
缺相?检查下

网友:
这个我发生过,校油门就好了,实在不明白加群,到里面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