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前辈焊锡的使用常识

楼主(2017-11-23):
我们在DIY中必不可少的会用到烙铁和焊锡,现在市面有无铅焊锡和有铅焊锡,我们都知道无铅焊锡是国家环保要求的,因为无铅焊锡从来没用过,不知道在使用中哪一种焊锡更好用?有什么不同?请前辈赐教!谢谢

网友:
有铅好点,无铅也不错

网友:
躲开那高温产生的烟雾,比什么都强。咱们日常使用量比人家工厂的用量不是一个概念,有铅无铅的无所谓啦

网友:
建议有铅的。

网友:
有铅的耐久性好点点

网友:
没事 你这种程度的新手只要是焊锡就都能用

网友A:
无铅的需要更高的温度才能使用,装装拆拆会困难许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无铅的需要更高的温度才能使用,装装拆拆会困难许多。

假设:无人机平时工作的电流产生高温融化锡点,是无铅的耐高温还是有铅的?当然是假设

网友:
含铅的焊点底一些,也容易焊接些,但是含铅的对身体有害,当然不经常用也没所谓,我是用有铅的

网友:
含铅的好化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假设:无人机平时工作的电流产生高温融化锡点,是无铅的耐高温还是有铅的?当然是假设

工作电流能把焊锡化了,你的无人机早着火了!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假设:无人机平时工作的电流产生高温融化锡点,是无铅的耐高温还是有铅的?当然是假设

自然是无铅锡较耐高温,熔点在220度以上。

网友:
不要觉得有铅没关系,各个国家对出口的电子产品都是明确规定不能含铅!铅中毒是不可逆转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工作电流能把焊锡化了,你的无人机早着火了!?

有道理!

网友:
推荐老A,不错,还免助焊剂,焊锡中间自带助焊剂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