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贴] 大神求解

楼主(2017-11-23):
黄色圈里是什么

网友A:
7.4v電池或電源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7.4v電池或電源吧

下面那个呢?

网友A:
上面是7.4v輸入後經過一個電壓轉換ic轉成5v,若沒有7.4v,直接使用下面5v輸入,兩個不能同時接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面是7.4v輸入後經過一個電壓轉換ic轉成5v,若沒有7.4v,直接使用下面5v輸入,兩個不能同時接上。

谢谢

网友:
没有谁是一开始就会的  慢慢学

网友:
有問題再教流,互相學習。

网友:
上面回覆有錯誤,再麻煩各位大大指教,謝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