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贴] 求解大神萝丽控

楼主(2017-11-23):
红色圈里的是什么

网友A:
接线端子。五伏可接电调bec,7.4伏接2s锂电。

网友:
这个小白图都没看懂  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出遥控器的

网友:
上面是段位开关,左边的是电源

网友:
不好意思,看错了,上面7.4是供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线端子。五伏可接电调bec,7.4伏接2s锂电。

谢谢

网友B:
很简单,就是如果用2s电池三个脚的模块降压到5v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很简单,就是如果用2s电池三个脚的模块降压到5v了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