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斯I6控教练口是怎么接线的,想自己做一根教练线

楼主(2017-11-24):
4个针都要接线吗,还是就接TX ,RX

网友A:
我有一根原装的线  就刷了一下鸡  要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一根原装的线  就刷了一下鸡  要么

谢谢,我就是想自己做一根,没事瞎折腾

网友B:
有个刷10通道的贴里面有接口,可能有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个刷10通道的贴里面有接口,可能有用

那个看过的,按那个去接不行,问富斯售后,富斯控居然不支持不同型号之间用教练线。难不成我用10通控带一个孩子也要用10通的?真是无语了,不懂编程,这个兼容真的很难吗

网友:
不懂啊  我是小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