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款升级版矢量风动转向系统 DIY套件

楼主(2017-11-24):
新款升级版矢量风动转向系统 DIY套件

楼主:
HL新款升级版矢量风动转向系统救援船DIY套件

最大优点:韧性好,转向稳定平衡,超大转向,达160度左右,无虚位,转向超灵活,电机的全部推力只作用在电机座上而不是舵机上,舵机只负责转向而不是受力点,大大的保护舵机,延长舵机的使用寿命,适合搭配2208/2212/2216/2217电机,舵机位适合mg996 mg995金属防水舵机,其他同型号舵机也可使用,最大适合11寸螺旋桨

技术参数:

升级版船体
船长:820mm

宽:450mm

高:400mm

速度:15-20km/h

遥控距离:500m

吃水:4-5cm 转弯半径:小于1.5m

电机:2204-2217(3820)
电池:3S 2200mAh-3s8000mah

续航:30-120分钟

楼主:
更新救援视频
?spm=a2hzp.8244740.0.0
?spm=a2hzp.8244740.0.0
?spm=a2hzp.8244740.0.0

网友:
多少钱一个

楼主:
转向器72   淘。宝。 搜。矢量风动转向就有。

网友:
便宜就好,贵了不买

楼主:
<iframe height=498 width=510 src='http://player.youku.com/embed/XMzI0Njg5NzA2MA==' frameborder=0 'allowfullscreen'></iframe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