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飞手 集成迷你DVR,大家看看效果。

楼主(2017-11-24):
改了半天。用着挺舒服的。玩穿越机,老婆吃醋了。挂咸鱼出掉以前,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先看成图,下面讲步骤。
[jzsjiale_guanjianci]鹰眼小飞手,=1[/jzsjiale_guanjianci]

1.观察线路,发现集成还是有可能的:)

2.这个喇叭线很碍事,要先拆掉,组装完了再焊上。不然拆不下来。

3.拆迷你DVR的壳子,定组装方案,打磨

4.小飞手开洞,这个步骤多亏了电烙铁,一定要精确,好费劲。

5假组一下,数据传输需要用数据线。位置合适,能插好,可连电脑导出视频。

6.把所有线内置,DVR由小飞手供电,不需要单独充电了。:)

7.捋好线,组装,开机:)
简洁有没有?

8.工具与剩下来的东西

完毕啦

网友:
我想知道小飞手怎么拆?蛮力?

网友:
很有想法

网友:
一个魔术贴能解决的问题硬是搞成了精华贴,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

网友:
内存卡还能拔下来吗

网友:
楼主dvr供电接哪里?小飞手外置的供电口只有在充电时才有输出,想知道dvr供电接在里边哪两个点呢?

楼主:
统一回复一下哈:
接电源:直接接电池上——就是电池跟小飞手电路板衔接的地方。充电只给小飞手充电就可以了。两个可以独立运作,也可以一起工作。没问题

拆机:需要技巧,记得,是前面板包着后面板的卡扣(全是卡扣),从一个角(正面左下角),撸着后面板(因为是前包后,所以要从侧面摁后面板,理解理解)拉出缝隙(然后就简单了),然后顺缝隙把一个一个卡扣划开。

取内存卡:需要拆机,但是因为用数据线可以传视频,基本不需要换卡。

魔术贴:以前用魔术贴,越看越别扭。想到了DIY。这个需要细致,DVR的壳子要裁切然后打磨,小飞手的开孔要非常准,才能和DVR的边缘以及螺丝孔契合。

网友:
好看,但我的小飞手是白色的 感觉不太搭

网友:
手工比我好太多

网友:
动手能力超强

网友:
小飞手的壳子不太好拆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