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ni apm连接gps m8n的时候罗盘可以使用但是搜不到卫星

楼主(2017-11-24):
gps是mini apm的,接线就是按照这个接的,tx接gps的rx。但是总是搜不到卫星。怎么回事呢

网友A:
那就tx接tx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tx接tx

罗盘可以正常使用什么情况
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罗盘的SDA和SCL是一一对应接线,GPS的TX和RX要互换才可以。

你应该是TX和RX没有互换,所以没有信号。

我试试,谢谢你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