乐天50a电调油门行程

楼主(2017-11-24):
有没有人知道乐天这个50a电调怎么校准啊。按照说明书上的
油门最高
上电
为什么一直都是滴  滴  滴 正常的滴声.

网友A:
哪种滴滴声啊,说明书上都有,对照着看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哪种滴滴声啊,说明书上都有,对照着看,

不是说明书上的,就是无法出现校准声音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说明书上的,就是无法出现校准声音

出声音吗,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,

网友:
遥控器没有连上电调吧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出声音吗,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,

有声音而且还可以飞

网友B:
说明书上不是写的清楚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说明书上不是写的清楚吗

我知道说明书啊。关键无法出现滴滴  滴滴滴声音

网友C:
乐天50A,我的也有问题,两个电调油门校准完,一切正常,就是一推油门两个电机启动不同步,或者小油门时一个转一个不转,做了几次油门校准还是一样,求解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乐天50A,我的也有问题,两个电调油门校准完,一切正常,就是一推油门两个电机启动不同步,或者小油门时一 ...

怎么校准的。是油门最高,上电。

网友C:
油门最高上电,滴滴两声油门最低,滴一声确定音后断电重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油门最高上电,滴滴两声油门最低,滴一声确定音后断电重启。

重新断电也不行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这个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