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方法,甲醇发动机,型号OS91 和OS55

楼主(2017-11-24):
直升机,油机的发动机漏气打不上火怎么办?………(求大佬解答,本来已经飞起来了,但一熄火降下来,就再也打不上火了,把发动机拆下来,发现漏气了,这是怎么回事)
发动机是甲醇发动机,型号是OS91 和OS55,两个都这样,求拆发动机的方法

网友A:
哪里漏气  钢头 还是哪 你也没说清楚   没法判断 拆发动机早有工具 mini拔子之类的比较省时省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哪里漏气  钢头 还是哪 你也没说清楚   没法判断 拆发动机早有工具 mini拔子之类的比较省时省力

活塞在压缩冲程时往下漏气,活塞用手拨都可以比较轻松的拨上去,这才飞了一次就这样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活塞在压缩冲程时往下漏气,活塞用手拨都可以比较轻松的拨上去,这才飞了一次就这样了

估计是拉缸了   切很严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是拉缸了   切很严重

如果拉缸了怎么办,还有那个55的本来很正常一下就启动了,在没装浆的情况下,但装了浆后,一个起落不到一分钟的悬停下来后就变成和91的一个样了,难道就这么悬停一下就拉缸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拉缸了怎么办,还有那个55的本来很正常一下就启动了,在没装浆的情况下,但装了浆后,一个起落不到一 ...

不是悬停留拉缸   可能有不干净   或有什么东西进气缸里了     新的返厂或买配件自己修吧

楼主:
可能吧,谢谢你了

楼主:
这么久了,终于搞定了,用喷枪把缸体加热,然后全部取出,才发现是轴承坏了,话说小日本的东西真的怪,硬是比标准多了0.5,搞得我6元的轴承又加了6块的邮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