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飞控,乞丐版起飞后不稳如何调试,谢谢模友前辈。

楼主(2017-11-25):
f3飞控,乞丐版起飞后不稳如何调试,谢谢模友前辈。

网友:
怎么个不稳,你要说清楚啊

网友:
F3应该挺稳的

网友:
飞手动 没看到不稳的啊

楼主:
先谢谢了,就是起来后油门不动,四轴前后左右晃动,必须要校正,调试好几次了,是使用全自稳麽试下晃动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先谢谢了,就是起来后油门不动,四轴前后左右晃动,必须要校正,调试好几次了,是使用全自稳麽试下晃动,不 ...

使用全自稳麽试

网友A:
P 太大 论坛里找如何调PI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 太大 论坛里找如何调PID

谢谢,我试试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