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飞控固定翼接控速计问题

楼主(2017-11-25):
f4飞控刷固定翼固件从飞控scl sad 5v gnd引出接数字空速计可以么?

网友A:
f4都用上空速计了?  还是数字的   为啥不用apm   pix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4都用上空速计了?  还是数字的   为啥不用apm   pix呢

想尝尝鲜

网友:
既然是固定翼用的,建议刷inav.在设置里选一下数字空速计就行了

网友(2020-06-17):
各位大佬具体怎么接线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