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豪华版f3为什么气压计和电子罗盘不工作呢

楼主(2017-11-25):
(图片)

网友A:
刷一个inav 看看 如果inav 能识别就是说明BF已经把这部分代码删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刷一个inav 看看 如果inav 能识别就是说明BF已经把这部分代码删掉了

inav是什么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inav是什么

固定翼地面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固定翼地面站

可是我的是穿越机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可是我的是穿越机

不用听他的,刷了inav你穿越机用不了,而且我的f4带气压计,刷inav对应版本固件后功能不见了,又刷了个其他版本才刷回来

网友D:
你一个穿越机要用气压计和罗盘干嘛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一个穿越机要用气压计和罗盘干嘛呢?

嘿嘿,我想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用听他的,刷了inav你穿越机用不了,而且我的f4带气压计,刷inav对应版本固件后功能不见了,又刷了个其 ...

你刷的什么版本的bf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刷的什么版本的bf

刷的是不同的inav,一个是onmibusf4没气压计,一个是onmibusf4v3有气压计,你看看有没有类似的bf刷刷,应该是这一类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刷的什么版本的bf

其实说实话吧,inav穿越机也可以用就是了……

网友(2018-10-16):
真搞不懂版本问题  我的F3豪版带气压计罗盘不知道INAV里选什么版本固件

网友(2018-11-26):
inav连不上网络加载不了固件怎么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