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个问题 关于续航

楼主(2017-11-25):
我的机架是飞越650但是我的电机最大只支持1355的浆  但是用5200的电机续航才8分钟左右   想问下可不可以吧机架改成550  续航会不会提升啊

网友A:
桨太小  机架太重 要重新换动力
我1355 用4S 10Ah系统 自画机架 3kg起飞重量 都可以飞40分钟

网友:
减小轴距也是差不多的,浆小了点,650够用15寸的了,换电机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桨太小  机架太重 要重新换动力
我1355 用4S 10KAh系统 自画机架 3kg起飞重量 都可以飞40分钟 ...

多大的电池

网友B:
可以上1555的桨,换10000电池

网友C:
电机和我桨没匹配好

网友:
打错了 10000mAh

网友D:
桨小效率就低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机和我桨没匹配好

这个电机支持最大的就是1355   看来只有换电机了  我的电机是飓风2814拉力比3508大  效率没3508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桨小效率就低了

电机也不支持更大的了  最大1355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上1555的桨,换10000电池

电池可以但是  浆换不了  电机最大就支持1355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电机支持最大的就是1355   看来只有换电机了  我的电机是飓风2814拉力比3508大  效率没3508高

对 多轴续航其实就是看的电机效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机也不支持更大的了  最大1355

换电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