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这个能烧录萝丽控的程序吗

楼主(2017-11-26):
(图片)

网友:
当然可以

网友:
绝对可以啊,只要找对接口

网友:
只要能实现usb转ttl电平就可以

网友A:
接对线应该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对线应该没问题

线是接对了,可就是不能烧录

网友B:
看看端口对不对,电容对不对,焊接对不对

网友C:
看图上端口没对,估计驱动没装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图上端口没对,估计驱动没装好。

嗯,一会我弄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端口对不对,电容对不对,焊接对不对

按电路图焊接的没有错

网友D:
选1357针口就可以,最好还是专门的c340芯片的,成功率高。

网友E:
先别急着烧程序,先检查电脑是否识别出烧写器的COM口,识别不出估计就是驱动没装好,有些电脑操作系统精简过头,无法自动安装驱动,需人工下载安装。其次是搭建单片机最小系统,然后尝试烧写软件是否能够通过烧写器与单片机通讯(下载旁边那个摁键),如果不行,尝试对调RX 和TX接线。差不多就这样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先别急着烧程序,先检查电脑是否识别出烧写器的COM口,识别不出估计就是驱动没装好,有些电脑操作系统精简 ...

谢谢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端口对不对,电容对不对,焊接对不对

都对了就是烧录不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选1357针口就可以,最好还是专门的c340芯片的,成功率高。

嗯,我在换个烧录器

网友:
先把下载器的电源取了,再点下载在插电源线

网友(2018-04-01):
还得有下载器,好麻烦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线是接对了,可就是不能烧录

你这图上单片机型号选的不对 是stc12c5a60s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