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210配的AT10控飞机上下跳

楼主(2017-11-26):
起飞后油门到中门位置,飞机就开始下降,离地面三十公分左右才稳住,如果油门往上打一小格,飞机又会很快上升,请教大师这个如何调
还有个控问题一样,AT9S和210联上后,油门打到顶,电机转但飞不起来

网友A:
是不是油门灵敏度曲线设置有问题,或者是遥控器模式,有可能是在直升机模式,需要换成固定翼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油门灵敏度曲线设置有问题,或者是遥控器模式,有可能是在直升机模式,需要换成固定翼模式 ...

模式没有问题,曲线也没问题

网友B:
你要不然用黑匣子看看油门输入信号的曲线。。。个人认为乐迪的东西还是不怎么靠谱。

楼主:
可能电调校准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要不然用黑匣子看看油门输入信号的曲线。。。个人认为乐迪的东西还是不怎么靠谱。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