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文字幕 | Steele+Snake讲解穿越机Airmode VS Idle Up(Throttle Cut)

楼主(2017-11-26):
穿越机Airmode VS Idle Up(Throttle Cut)飞行模式对比测试

大多数飞手比较熟悉Airmode模式

有的飞手发现了Idle Up模式更好飞

两种模式,到底有何区别?请看视频的对比测试:

在线播放:

看不了的:

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KISS飞控+好赢迷你BL30A,实测ok,我就用的这款电调。
KISS飞控兼容好赢迷你BL20A,应该没问题。 ...

谢谢,我来折腾这款飞控看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零油门,个人感觉KISS的airmode比BF更好,更硬朗一点点

那意思只有换KISS飞控咯?再就KISS飞控兼容好赢迷你BL20A那电调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理论上OK。但是我用BF实际操作,全手动,解锁之后,电机还是会因为姿态的变化而调整转速。。。 ...

你飞时零油门控制手感如何、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,而且要配合遥控器设置一次Throttle Cut开关

BF固件能不能设定最低油门起转,来时实现类似效果?不用AIRMOD模式,用全手动模式!

网友A:
好像只有KISS飞控才有的功能?F3/F4没有这个吧?

网友:
这模式感觉不错啊,有空想试试,具体怎样设置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KISS飞控+好赢迷你BL30A,实测ok,我就用的这款电调。
KISS飞控兼容好赢迷你BL20A,应该没问题。 ...

我已入这飞控了,关键这个模式咋设置开启啊?老外视频看不明白???

网友B:
snakes 家里都被烧了 还不默哀一下
家里没有保险 就剩下一条狗 一台车 和他女友 连衣服都烧得一干二净

网友:
哈哈哈,kiss的airmode其实很好区分的,我估计他们的飞机怠速调的很高,所以不好区分。
如果你的怠速设置到1010,电机刚刚好能转,但是几乎没有推力。
空中一旦0油门,不开airmode,飞机直接掉下来,不好控制的,因为滚转率没法再往上了,(throttle cut),油门切断,四个桨都一最低转速,控制不了,这时必须给油门,飞机才能有滚转率,才能控制。
如果开了airmode,就不一样了,飞控需要输出全数值pid参数,这时飞控会越过油门切断的设定,抬高一侧电机的转速,保持另一侧桨转速为油门切断,来提供全数值的滚转率。你就感觉不到0油门和带着油门的滚转率区别。

网友C:
我最近装的一架外星人用kiss发现这个问题,电机怠速很低,给我同学飞的时候,由于习惯了0油门做动作,发现飞机就不听使唤,控制不了,但是给点油就能控制,滚转率和油门大小有一点点关系。
后来开了airmode,就不用在意0油门,随便飞了。
实际在做动作的时候,只要怠速高,或者给油门,airmode开不开差别很小,关键就在0油门,这其实是写死在飞控里面的控制滚转率相关的程序代码里面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nakes 家里都被烧了 还不默哀一下
家里没有保险 就剩下一条狗 一台车 和他女友 连衣服都烧得一干二净

我靠 希望他度过难关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最近装的一架外星人用kiss发现这个问题,电机怠速很低,给我同学飞的时候,由于习惯了0油门做动作,发现 ...

嗯,程序和算法的区别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靠 希望他度过难关!

视频里面的所有设备都烧了
出去遛狗 回家就啥都没了
电视短路引发火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视频里面的所有设备都烧了
出去遛狗 回家就啥都没了
电视短路引发火灾

电视短路?不可思议

楼主:
https://www.gofundme.com/snakes-house-burnt-down
找到了Snake的灾后“众筹”(无需翻墙)

好消息是,
4w美元的目标,5天时间已经达到了21,409美元!

问题是,只能用信用卡或者VISA银行卡才能支付。
远在地球背面的他,距离我们太远了。。。

天朝的我们,如何给他捐钱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像只有KISS飞控才有的功能?F3/F4没有这个吧?

是的,而且要配合遥控器设置一次Throttle Cut开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F固件能不能设定最低油门起转,来时实现类似效果?不用AIRMOD模式,用全手动模式! ...

理论上OK。但是我用BF实际操作,全手动,解锁之后,电机还是会因为姿态的变化而调整转速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飞时零油门控制手感如何、?

零油门,个人感觉KISS的airmode比BF更好,更硬朗一点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意思只有换KISS飞控咯?再就KISS飞控兼容好赢迷你BL20A那电调吗?

KISS飞控+好赢迷你BL30A,实测ok,我就用的这款电调。
KISS飞控兼容好赢迷你BL20A,应该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