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合一圖傳問題

楼主(2017-11-26):
这个图传第一分钟是正常的,之后便很烫手,跟着频道便转往别处但是很稳定,但OSD显示不见了,电压是可接受范围之内,请问各位高手,用什么方法可以修复?

网友:
先处理好天线变形,在检查温度问题,有无虚焊或受热变形的元器件。死马当活马医吧!

网友:
也有一个,频率会温飘

网友:
天线都扁了,报废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