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胖子装机用什么舵机?

楼主(2017-11-26):
前段时间单身节搞得活动弄了个198小胖 现在想装机不知道用什么舵机……听说银燕9g舵机特别垃圾 还不如辉盛 请问我该买哪个?
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很简单,谁告诉你银燕的舵机垃圾的?那就问谁什么舵机好就可以了。

正常使用,银燕9克金属数码就 ...

我准备弄个固定翼航拍机  之前没玩过固定翼 。所以现在开始学

网友B:
推荐银燕9g金属舵机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推荐银燕9g金属舵机,

嗯 谢谢 我也之前用过辉盛 感觉挺好 不至于那么大一个品牌会那么堪忧吧

网友:
两种都可以吧,分钱分货

网友:
银燕9g挺好的。。。198块钱的小胖你还想配多贵的舵机。。。

网友:
银燕9g金属舵机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嗯 谢谢 我也之前用过辉盛 感觉挺好 不至于那么大一个品牌会那么堪忧吧

很难买到正品辉盛啊,不同店买的各有不同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很难买到正品辉盛啊,不同店买的各有不同。。

哎……我就慢慢装吧 先弄个玩具固定翼玩玩

网友C:
金属,只是有模友说:远航时一定要去掉低压保护,否则会罢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金属,只是有模友说:远航时一定要去掉低压保护,否则会罢工的。

飞控设置低电压保护么?舵机没有单独设置这项的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飞控设置低电压保护么?舵机没有单独设置这项的吧?

网上搜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