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sd数传问题,求大神

楼主(2017-11-26):
在没有接鹰眼8s传入的4k视频之前,还能显示电压,接了之后就显示不了,还有接入4k相机小蚁与鹰眼8s后屏幕有抖动,是屏幕不是视频,普通摄像头就没有,求解?万分感谢!!!

网友:
没用过,感觉应该是显示格式问题,明显是显示变窄了,还有没显示出来!应该可以调整。

网友A:
pal ntsc 格式乱了 显示当然就遮挡了一部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al ntsc 格式乱了 显示当然就遮挡了一部分

那怎么办呢

网友:
我的也是一样有抖动 以为电压问题后来把osd移除了就没这样的问题了

网友B:
调整你的pal和NTSC格式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调整你的pal和NTSC格式啊

我调过,不懂,试着找找看,谢谢哈

网友:
记住一种是直接用摄像头的osd参数设置调,一种是飞控设置里调,不过看你的摄像头不像有osd调参的,你试试飞控里有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