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求救!!各位大神!!

楼主(2017-11-26):
新手一枚! 关注很久了穿越机 玩什么会比较适合 因为某宝上面太多了 也不知道哪个适合自己 有推荐的吗? 本人广州的 可以加微信指导我一下吗? wx:516905009

网友A:
最近在搞apm穿越机

网友:
你的蝉机架呢?

网友:
闲鱼收一个低配置调好了能飞的先练习就行。。。

网友B:
在某宝上买配件组装,飞控就选F3或F4的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近在搞apm穿越机

好看 有没有定高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某宝上买配件组装,飞控就选F3或F4的好用

我就是怕不会调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看 有没有定高啊

有定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怕不会调

很简单的,不要买APM很难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定高

配置可以参考一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