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,pix看日志调pid,小白,不喜勿喷

楼主(2017-11-26):
先点击你要看的日志,然后点机大选项,att,然后desroll,你设置翻滚pid,roll实际飞行pid
,despitch,抚仰轴设置pid,pitch实际飞行抚仰轴pid,desyew你设置的偏航率pid,yew实际飞行偏航pid,,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不知所云

网友A:
完全不明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完全不明白

就是说用你设置的某个轴的pid对比实际飞行中的pid来调pid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说用你设置的某个轴的pid对比实际飞行中的pid来调pid

原来是这样

网友:
云里雾里    不知所云

网友:
在这个参数有了之后就想过这个问题
大飞机 一般PID差别很大都能飞 微调没太大意义
机器 重马达大 自身还有严重陀螺效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