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有关第一、二级的电池保护

楼主(2017-11-27):
请教老师,我的飛機用naza飛控,原先用4s電都可以飛,現改用6s電,在電池保護的設定可否設定低一點,因4s電都是14.8v;而6s電有22.2v;我可否把電池保護set到16v或更低,因現在19v就開始保護下不能再飛;雖要回來,請教請教!有勞

网友:
16/6=2.6V左右 你确定你的电池不会报废?   还有这个保护我是直接关闭的  看osd和BB响不就行了  一般来说飞行时间也是固定的 在控上设定时间也可以

网友:
不能,19v的保护已经很低了,这时候电池也就剩10%的电量。16v的话单电芯2.6v,如果不立刻降落那电池差不多就是一次性用了。。。

网友:
电池低于3.6v就会发生不可挽回的损失

网友:
负载情况下单片电芯最低不低于3.6v比较好,6s就是21.6v,再低的话电量只占满电电量的10%不到,容易过放造成永久伤害。另外还要考虑降落或者返航过程中的消耗。如果电池质量好,内阻低,同时动力配置合理,飞行时压降小的话,可以留的降落/返航余量可以适当低些,反之就要高些。

网友:
单电芯负载的时候到3.5V 一定要降落
3.6V的时候是电池输出为平稳的时候可以持续很长时间

楼主:
謝謝各位大哥;謝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