试飞中的问题。不知道为什么

楼主(2017-11-27):
飞机在飞行中一直退飞还有点左飘。要顶着杆才行。左下脚的浆发动时间比其他浆慢很多。飞完还特变的烫手。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求大神指教

网友:
油门校准   水平校准

网友:
神控可以

网友:
再做一下,水平校准和加速器校准,如果没做油门校准,也要做一下。

网友A:
楼上各位没注意到一个电机飞完特别烫手,而且启动费劲。
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螺丝太长把电机漆包线顶短路了。
或者有没有不小心弄断一根漆包线。
或者干脆就是电机质量问题,每一极绕线圈数差异过大也会导致电机难启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上各位没注意到一个电机飞完特别烫手,而且启动费劲。
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螺丝太长把电机漆包线顶短路了 ...

嗯。前2圈还是好的。后面开始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

网友:
油门行程校准,陀螺仪水平校准,也有可能是你的那个电机的固定螺丝太长了,顶到线圈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gps问题

网友B:
先用手转一下四个电机,感觉一下顺畅度有没有不同,发热的电机是不是涩卡,如果卡就更换电机,或检查固定螺丝是不是太长。以上正常就重刷固件然后校准加速度、罗盘、遥控器和电调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用手转一下四个电机,感觉一下顺畅度有没有不同,发热的电机是不是涩卡,如果卡就更换电机,或检查固定螺 ...

不是螺丝的问题。电机不顺。我估计是电机问题。可以单独换一个电机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是螺丝的问题。电机不顺。我估计是电机问题。可以单独换一个电机吗

完全可以,必须是同规格同KV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完全可以,必须是同规格同KV的。

。谢谢了

网友:
这都不是事,在地面站,接收机的地方,通过遥控器微调到里面的机机不乱动为止。这是我的亲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