乐迪min pix飞控与T8FB飞翼调参设置

楼主(2017-11-27):
大家好,我是JJ,今天很高兴和大家聊一下,乐迪乐迪min pix飞控飞翼的调参方法。乐迪min pix飞控是乐迪最新推出目前最小PIX,这款产品创新式使用软件减震,告别了席梦思的依赖,加上T8FB最新中文调参软件,调节舵量,正反向都非常方便.相比传统的PIX的GPS,TS100 GPS体积更小,搜星更快安装更方便。乐迪min pix飞控支持接收SBUS和ppm模式,使用一根排线链接。打开包装后,拿在手上第一感觉,比较小巧精致。它的输出端口,需要分电板供电,才有输出。   1.先装调参软件和驱动
乐迪QQ群里334960324有最新的汉化调参软件,可以帮助小白更好的使用。
驱动安装时,当时折腾3四天,官方给的软件没解决,找了好久,才解决.
http://m.blog.csdn.net/budebulai2/article/details/40458341可以按这个链接,设置一下就可以了

就是这个图标。
2.连接上了调参软件,就要烧写固件
乐迪mini Pixi默认是多轴固件

点击固定翼的图标下载最新版的固件根据提示,中间需要拔插一次USB.

3.校准遥控器
因为飞控设置正反通道,都很方便,我是在遥控器设置了升降通道反向,其它的没有动.
4.传感器校准
内置罗盘没有用,使用了外部罗盘
6.参数设置
在全部参数表右边搜索功能,把前面的SEVO1 FUNCTION复制进去设置
数值就可以了
要的参数表
ARMING_REQUIRE 数值是0;1;2; 0,取消油门解锁功能;1,解锁前的油门PWM最低值;2,解锁前油门没有PWM值电调提醒
FLTMDOE_CH8 飞行模式通道(pix默认飞行模式是8通)
AHRS_TRIM_Y 飞控水平补偿,正值拿飞机仰头
LIM_PITCH_MAX 最大仰角限制(建议4500~6500)降落时拉不起来可以调这个参数)
LIM_PITCH_MIN 最大俯角限制(建议4500)
LIM_ROLL_CD 左右侧倾限制(建议6500~7500)
MIXING_GAIN 混控增益(V尾飞翼混控量大小)
ALT_HOLD_RTL 返航时的高度,设置为-1表示使用当前高度返航数值是按CM计算的
BATT_CAPACITY 满电时的电池容量
TRIM_THROTTLE 巡航时的油门设置

在没搜到卫星的情况下,是接不了锁的
正常用的模式FBWA和FBWB

7,调试好就可以装机了
我用那个FT飞翼做载机

楼主:
乐迪PIX固定翼说明书乐迪PIX固定翼说明书

多轴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占楼上传视频,优酷还在解码中,稍后上传链接
乐迪PIX固定翼说明书乐迪PIX固定翼说明书

这教程来得真及时,已收藏坐等视频,请收下我膝盖

网友A:
飞控有没有出厂配套GPS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飞控有没有出厂配套GPS?

配套了一个

网友B:
楼主,这个硬件那些有没有被缩水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这个硬件那些有没有被缩水过?

这个要拆开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要拆开看

绝对缩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