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入门,遥控器要选哪个?

楼主(2017-11-27):
新帖搜不到,有推荐的么?谢谢

网友:
要看你喜好程度,如果是三分种热度,就无所谓了,基本的便宜就行
否则,也可以考滤一步到位。

网友:
从便宜到贵的 mc6 富斯 风迎 乐迪 天地飞 思翼 华科尔  睿思凯 地平线 大疆 futaba jr

网友A:
富斯i6,质量超稳定,性价比高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富斯i6,质量超稳定,性价比高!

这个遥控距离大概多远?谢谢

楼主:
500阅读,不发表一下?

网友:
天7,如果玩上瘾换frskyX9d

网友B:
有预算,就直接上好点的吧,玩这个预算不充足就等于扯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预算,就直接上好点的吧,玩这个预算不充足就等于扯皮

好像我就属于“扯皮”的  ,我还寻思用几个舵机做个机器人

网友:
如果是三分钟热度还是不要了,

网友C:
建議樓主發問儘可能詳細一點...
要買什麼控...
關係的主因不外乎幾點
1.軍備預算多少!?
2.用途(一般固定翼或是多軸抑或是像真機...)
3.其他特殊需求(例如遠航視距外飛行...)
其實依小弟過來人的經驗...
建議樓主還是先花點時間做些功課比較實在...
因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的需求有哪些...
如果連自己都不清楚自身需求的情況下...
旁人真的很難給個正確的方向...
供您參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建議樓主發問儘可能詳細一點...
要買什麼控...
關係的主因不外乎幾點

就是娱乐级,4轴已起飞,傻玩

网友D:
看你预算不足,飞四轴,富斯i6吧

如果预算可以再上一点点,就富斯9,天地飞7吧(这两个同价位,如果也喜欢搞电子的就FS9,纯玩飞机的就天7)

再上一点点可以华科尔D10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你预算不足,飞四轴,富斯i6吧

如果预算可以再上一点点,就富斯9,天地飞7吧(这两个同价位,如果也喜欢 ...

谢谢

网友:
闲鱼二手,不过水深悠着点可以淘到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