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F模块在pixhawk上定高方案

楼主(2017-11-27):
使用TF01模块在四轴飞行器下垂直向下安装,用来检测四轴飞行器的对地高度。测试的飞控平台是pixhawk,我们设计了一个数据转接板,将TF01的数据接收解析后再转发给pixhawk飞控。
1     Pixhawk定高原理简述
pixhawk为APM、PX4的升级版,其中APM使用的是普通的8位单片机,运算能力有限,PX4是一个开始使用STM32F4的过渡性产品,而pixhawk是PX4基础上发展的更加完善和可靠的飞控。对于此系列开源飞控的介绍,可详细参考:http://ardupilot.org/,这个网站介绍的非常详细和可靠的介绍了pixhawk,完全可以按照这个网站来学习了解飞控。
Pixhawk定高的原理:

Lidar’s are used in flight modes  which have height control, such as Altitude Hold, Loiter and PosHold Mode.  The data from the sensor will be used until you exceed RNGFND_MAX_CM, after  that it switches to the barometer. Currently Lidar is not supported in Auto  Mode.

如上面所述,雷达在定高模式,悬停模式定点模式中起作用。只有当雷达数据超过RNGFND_MAX_CM后才会转换为使用气压计定高。

Pixhawk上常用的距离传感器有数据的输入方式有模拟输入I2C输入串口方式输入和PWM输入方式。具体可详细参考http://ardupilot.org/copter/docs/common-rangefinder-landingpage.html。
2     串口输入模式
建议使用串口输入方式给pixhawk提供高度信息。同时需要注意的是,使用串口输入方式的情况下,TF01模块输出协议,固件版本最低为V3.3.3。
2.1.1接线图
1 (a) 串口输入方式连接示意图
1 (b) 串口输入方式连接示意图
2.1  Mission Planner配置说明
    将飞控连至MP,在下面的CONFIG/TUNING栏里面选择左侧的Full Parameter List,找到并修改下面几个参数:
·        SERIAL4_PROTOCOL = 9 (Lidar)
·        SERIAL4_BAUD = 115
·        RNGFND_TYPE = 8 (LightWareSerial)
·        RNGFND_SCALING = 1
·        RNGFND_MIN_CM = 5
·        RNGFND_MAX_CM = 1200
·        RNGFND_GNDCLEAR = 5 单位是cm,或者使用更精确的值,取决于模块安装高度。
设置好这几个参数后,点击软件右侧的Write Params即可。
具体配置要点请参考图 2图3
2 串口参数配置
3 串口输入模式RNG参数配置
如果出现Bad Lidar Health错误,请首先检查TF01雷达发射窗口是否有红色LED光线发出,如果没有红色LED光线,请检查供电是否正常(SERIAL 4/5口供电pixhawk有时会供电不足)。如果发出了LED光线错误任然存在,请检查串口接线是否正确。如以上排查后仍无法显示正常距离值,请使用串口2连接(TELEM2)。接线方式无异如图1(b)所示,参数表中的串口配置项更改为
·        SERIAL2_PROTOCOL = 9 (Lidar)
·        SERIAL2_BAUD = 115
3     AD输入模式
       使用AD输入方式依赖一块额外的转发板。我们将TF01模块的数据先发送给一个STM32板,然后使用STM32板将数据转换为pixhawk能检测的AD数据。同样需要注意的是TF01模块、转接板和pixhawk需要共地处理。如图4
4 模拟输入方式连接示意图
3.1  连线说明
       将距离数据使用模拟信号输入至pixhawk的连接方式如图5
接线说明:
红色:3.3V供电
橙色:AD模拟信号
黑色:GND
5 模拟信号输入的接线说明
3.2  Mission Planner配置说明
    将飞控连至MP,在下面的CONFIG/TUNING栏里面选择左侧的Full Parameter List,找到并下面几个参数:
·        RNGFND_PIN = “14” for Pixhawk’s ADC 3.3v pin #2 OR “0”for APM2.x
·        RNGFND_MAX_CM = “1200” (i.e. 12m max range)
·        RNGFND_SCALING = “4” (i.e. 4m / 1v)
·        RNGFND_TYPE = “1” (Analog)
其中,STM32的DA模块只能输出0-3.3V的电压。实验中,我们设置为当测量距离为12m时,输入给pixhawk的电压为3V。RNGFND_SCALING设置为4。(用户也可以自行设置,但是转发板里的也需要相应的改动。)
设置好这几个参数后,点击软件右侧的Write Params即可。
具体配置要点请参考图6:
6 模拟输入模式RNG配置要点
3.3  STM32转发板参考程序
接收并解析TF01模块的距离信息:

// 全局变量

u16 distance = 0;

// 串口使用的变量

static u8  Usart1buf[USART1_BUF_SIZE];

static u8 pointer = 0;

// 串口1初始化函数

void USART1_Init(void)

{

     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1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 // A口时钟

 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A, ENABLE);

         // A9 -> TX   ,  A10 -> RX

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9 | GPIO_Pin_10;

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High_Speed;

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
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
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;

         GPIO_Init(GPIOA,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// 复用功能配置

 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A,GPIO_PinSource9,GPIO_AF_USART1);

 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A,GPIO_PinSource10,GPIO_AF_USART1);

         // USART1时钟

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USART1, ENABLE);

         // USART1中断优先级

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USART1_IRQn;

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

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
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
 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// USART1初始化

         USART_DeInit(USART1);

         USART1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115200;

         USART1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 USART_WordLength_8b;

         USART1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
         USART1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

         USART1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 USART_Mode_Rx|USART_Mode_Tx;

         USART1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
         USART_Init(USART1,&USART1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USART_Cmd(USART1,ENABLE);

         USART_ITConfig(USART1,USART_IT_RXNE,ENABLE);

}

// 串口中断函数

void  USART1_IRQHandler(void)

{

       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1, USART_IT_RXNE) != RESET

            ||  (USART_GetITStatus(USART1, USART_IT_ORE_RX) != RESET))
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(USART1, USART_IT_RXNE);

                   Usart1buf[pointer++%USART1_BUF_SIZE] = USART_ReceiveData(USART1);

                   // 在此写代码接收程序

                   if((pointer%USART1_BUF_SIZE >= 9))

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包头包尾确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最好加上校验和的验证,此处为了简单,省略了校验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   (Usart1buf[pointer%USART1_BUF_SIZE-3]==0x59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Usart1buf[pointer%USART1_BUF_SIZE-4]==0x59)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距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tance=((u16)((Usart1buf[pointer%USART1_BUF_SIZE-1])<<8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(u16)(Usart1buf[pointer%USART1_BUF_SIZE-2]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}

}

DAC的配置:

void DAC_Config(void)

{

 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A, ENABLE);

 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DAC, ENABLE);

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4;

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N;

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;

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
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OD;

 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DAC_InitTypeDef   DA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 DAC_DeInit();

         DAC_InitStructure.DAC_Trigger = DAC_Trigger_Software;

         DAC_InitStructure.DAC_WaveGeneration =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;

         DAC_InitStructure.DAC_OutputBuffer =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;

         DAC_Init(DAC_Channel_1, &DA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DAC_Cmd(DAC_Channel_1,ENABLE);

         DAC_SetChannel1Data(DAC_Align_12b_R,0x1fff);

         DAC_SoftwareTriggerCmd(DAC_Channel_1,ENABLE);

}

主函数:

// TF01模块测试的高度,单位mm

float test_height;

// 高度偏置,单位mm

float bias = 180;

// 应该输出的模拟值

s16 analog=0;

// 主函数

void main(void)

{

         // 中断分组的配置

         NVIC_Config();

         // 串口初始化

         USART1_Init();

         // DAC配置

         DAC_Config();

         // 主循环

         while(1)
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// 去除偏置

                   test_height = distance - bias;

                   // 数据转换,3V对应高度为12m,则:

                   // test_height * 3.3 * 4096/(3 *  1200)= test_height * 4096 / 1320

                   analog = (s16)(test_height*4096/1320);

                   // 范围限制

                   analog = analog < 4095 ? analog : 4095;

                   analog = analog > 0 ? analog : 0;

                   // 电压输出

                   DAC_SetChannel1Data(DAC_Align_12b_R,analog);

                   DAC_SoftwareTriggerCmd(DAC_Channel_1,ENABLE);

         }

}

4     数据测试说明
    在Mission Planner的飞行数据栏里,点击左下方的Status栏,找到里面的sonarrangesonarvoltage其中sonarrange表示实际距离,sonarvoltage表示模拟输入电压。
参考图 7:
7 传感器距离测试参考图(测试传感器能否正确读取距离)
5     PID参数调试
pixhawk的PID飞行参数调试全部可以在Mission Planner上完成,请参考此网站调试pixhawk的参数http://ardupilot.org/copter/docs/common-tuning.html。

网友A:
才12米 现在都是几百米几百米的lidar 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才12米 现在都是几百米几百米的lidar 了

成本会很高,而且针对方面不同。

网友:
不明觉厉

网友B:
这是微波雷达吗?多少钱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微波雷达吗?多少钱?

这是激光雷达,定高的方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微波雷达吗?多少钱?

激光雷达,1500,199?有好几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微波雷达吗?多少钱?

是激光雷达,价格我你百度 北醒光子 看看  我忘记多少钱了